mt500转mt8000

楼主(2011-02-12):
mt500的程序转换成mt8000的后下载进屏里操作页的按钮失效了。

网友:
您是使用的什么PLC?具体什么型号?

楼主:
欧姆龙CPM1A的PLC。

网友:
您试一试下载PLC程序的时候,把PLC程序调整为监视模式。(设置 -----启动----模式----勾选 监视)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我改监视模式后,操作面上的按钮能按了,但是按了之后没有相应的动作。停了10分钟去按。可以了。现在就差中英文切换的不能实现了.为什么呢?

网友:
要不电话说吧。010-5881993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