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台MT8000控制多台PLC

楼主(2011-02-12):
怎样用一台MT8000控制多台PLC?PLC的型号是三菱FX2N的

网友:
您可以使用485支持多站这个特点,把PLC设置为不同的站点

网友:
每台三菱都配一个485-2线的BD块,485-2线的话可以并联起来,接在屏的COM1上,然后根据站号的不同来识别每台PLC。但是用BD块的话,要在PLC里设置下。
我想请问一下各个plc 的站号在哪里设定,  好像是不能设定啊

网友:
地址前面加井号,再加站号,例如访问站号为2的PLC D100,地址栏输入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