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系列的波特率设置!

楼主(2011-02-12):
现在设置的波特率是9600,7,2,E,感觉数据更新特别慢,能否将HMI的波特率设置成19200或38400,甚至更大。只要和PLC的通讯设置相对应就可以使用呢?

是否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您最好看一下我们提供的资料里,提供了哪几种波特率的值。但是波特率太大,就要考虑线的质地和线缆长度了

网友:
PLC的波特率不是想设多少就设多少的,要看PLC支持的最大波特率是多少,然后在触摸屏软件里设置波特率。
尽量使用带铜网隔离的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楼主:
PLC为OMRON的CJ1M,自然是支持9600——115200的波特率,用RS-232,Host Link模式
楼上2为的回答也正是我所顾虑的问题!线是自己制作的普通的3芯屏蔽线,距离4-5m。我试了9600——115200的波特率,都能够正常连接通讯,感觉HMI的显示刷新速度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所以最后还是使用9600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