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 屏幕转了90°,怎么调整过来?

楼主(2011-02-12):
有一个MT6056i,屏幕转了90°,下面的菜单到了右边,怎么能调整过来?

网友:
在触摸屏的系统条中,System Settings-Firmware setting选项页中不要勾选“Enable portrait mode”,重启HMI;运行EasyBuilder 8000程序,新建工程,型号选择相应的i系列,显示模式选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