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使用EB8000设计用户密码修改的画面时,使用LB9061作为修改密码的开关.离线模拟时电脑警告:"0x7c938af2"指令引用的"0x0000001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随即EB8000自动关闭.但是将工程下载到屏里却又可以正常使用,是否是EB8000的BUG?

网友:
以下是引用syl510129 在2009-9-27-19:01:39的发言:
使用EB8000设计用户密码修改的画面时,使用LB9061作为修改密码的开关.离线模拟时电脑警告:"0x7c938af2"指令引用的"0x0000001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随即EB8000自动关闭.但是将工程下载到屏里却又可以正常使用,是否是EB8000的BUG?

您试一试重新安装EB8000软件到其他的盘中,比如您现在安装到了C盘,那么您这次安装
看到那种错误:"0x7c938af2"指令引用的"0x0000001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不用看的,肯定是电脑的系统问题,或者是软件冲突。
按照楼上的方法操作下,最好不要使用盗版的XP

网友:
您好,首先您先确定你的软件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我刚才做类似测试并没有出现您这样的问题,如果方便,请将您的工程文档邮寄给我,我帮您解决这个问题。chandler@weinview.cn

楼主:
我是直接利用软件原有的7号窗口,加了两个元件,一个位状态设定LB9061,一个数字输入元件LW9500,输入原始密码进入后修改密码,只要一按LB9051就出错.但将工程下载到屏上功能正常,先后在三台电脑上均是如此.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也发一份,我也看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