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各位高工mt506m的内部时间怎样读取。[

楼主(2011-02-12):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高工mt506m的内部时间怎读取。

网友:
以下是引用LJS1974 在2009-9-29-22:59:40的发言: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高工mt506m的内部时间怎读取。

可以使用屏的内部保留字地址,RW60000---RW60006  分别对应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注意的是设备类型里要选BCD,而不是BIN

楼主:
屏内的时间按照两位高工说的那样做,还是不行,但用视频教程的窗口内复制出来的就可以,不知怎解,是不是跟什公高低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