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我是新手,请教各位高工mt506m的内部时间怎样

楼主(2011-02-12):
屏内的时间按照两位高工说的那样做,还是不行,但用视频教程的窗口内复制出来的就可以,不知怎解,是不是跟什公高低位有关

网友:
以下是引用LJS1974 在2009-10-1-3:25:40的发言:

屏内的时间按照两位高工说的那样做,还是不行,但用视频教程的窗口内复制出来的就可以,不知怎解,是不是跟什公高低位有关

触发地址写成 LB9000,是不是这里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