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如何播放出声音文件

楼主(2011-02-12):
各位:
刚买了一个mt6100i的触摸屏,开机运行演示程序,在电脑里面模拟是有声音,可是在触摸屏里面没有声音,为什么?难道还要单独买声卡还是什么别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andy_fang 在2009-10-1-15:20:58的发言:
各位:
刚买了一个mt6100i的触摸屏,开机运行演示程序,在电脑里面模拟是有声音,可是在触摸屏里面没有声音,为什么?难道还要单独买声卡还是什么别的?

这宽屏目前还没有音频输出接口,只能通过蜂鸣器发出声音,所以如果您选择声音的时候,在声音库中选择 BEEP,是可以发出蜂鸣器的声音的

楼主:
谢谢,后来有在资料上看到!

网友:
要有音频输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