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图片叠层问题

楼主(2011-02-12):
各位,今天有用动画功能键做了一个小动画,可是发现不能调节动画的层,这样就造成动画把某些背景遮挡住,失去了真实感,不知道哪位仁兄知道如何调节动画的层,也就是说把动画置于底层即可,望指教,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andy_fang 在2009-10-1-20:49:08的发言:
各位,今天有用动画功能键做了一个小动画,可是发现不能调节动画的层,这样就造成动画把某些背景遮挡住,失去了真实感,不知道哪位仁兄知道如何调节动画的层,也就是说把动画置于底层即可,望指教,谢谢!

在工具栏中,可以设置 为 移到最前面或者移到最后面或者向前一层或者向后一层。您看看这个功能是否能够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