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6100 I的意见

楼主(2011-02-12):
最近几天试用一只6100I,用最新的V3.20软件作了个工程,感觉这只屏还可以,就是上电启动到初始画面等待时间太长了些,另外屏的右下方有一个小图标是用于系统操作的可否将其隐藏?

网友:
6000i系列是有操作系统,所以启动速度稍慢,相比500系列,硬件软件都有较大改动,所以启动后的工程运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6000i系列可以通过屏后面第二个拨码开关来控制右下角图标的显示和隐藏。

网友:
使用LB9020也可以

楼主:
谢谢指教,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