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么久的维纶通屏发现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1-02-12):
一、屏的一下小问题:
1、t系列的屏反应速度太慢了,i系列的快了很多,不过两个的启动速度相对其它厂家的屏慢很多,让人等得很急。
2、i系列屏硬件上有点问题,我们公司购买了6070i和6100i,用一阶段会出现黑屏和鼠标跟触摸地方对不起来现象,黑屏估计是贵公司的背光灯驱动电路或电源电路有问题,鼠标跟触摸地方对不起来,估计是外壳设计的硬度不够或者使用的触控板质量太差,耐挤压度不够,毕竟工厂里头安装肯定有所挤压的,希望贵公司能改进下。
二、软件问题
1、软件占用内存太大,运行速度慢。
2、引用的图片没有把他保存

网友:
一、屏的一下小问题

1.因为无论是T系列还是i系列,都要加载操作系统和一些其他的进程,因此开机需要点时间,由于i系列在硬件上有所提升,开机速度也相对于T系列快了。

2.至于黑屏问题,目前应该没有这个情况了,请放心使用。

二、软件问题

1.占内存大,运行速度慢,是电脑硬件配置较低的缘故。但是对于配置低的客户,我们在最新版本也会有所改进,尽量少占用系统资源。

2.如果程序要拿到其他电脑上打开,首先要把程序编译下,生成xob文件。把xob文件拿到另一台电脑上反编译打开。如果直接打开mtp文件,图片确实

网友:
楼上的,对于内存占用大的问题,请你不要说是要电脑配置的问题,我的是酷睿双核T5500,2G的内存,CPU1.66G了。在此我倒要请教了:运行你们的软件,什么配置的电脑才不算低配置呢?多少品牌的HMI比对下来了,就你们的占内存特大。

网友:
我的本本P8600,DDR3  4GB内存,256MB独显,运行起来还可以!

网友:
很多人用奔4,512M内存的老机子运行都没问题!

网友:
开启一堆图库, 当然内存会占用较大,
你拿任何一家的软件, 图库如果是24-bit真彩, 汇入20个图库看看, 占用的内存一样不会低
况且现在的CPU都有cache功能, EB8000所占用的内存 , 一般是不会影响到运行的

网友:
与OMRON的PLC通讯速度很慢,虽然用了MT6100i和MT6070i,但是效果不尽人意!对编码器的数据显示迟滞的非常严重,所以,图表类等功能没法用。

网友:
以下是引用birdies 在2010-6-2-9:46:52的发言:
与OMRON的PLC通讯速度很慢,虽然用了MT6100i和MT6070i,但是效果不尽人意!对编码器的数据显示迟滞的非常严重,所以,图表类等功能没法用。

可以先将PLC的数据传到HMI,让数值显示元件和图表元件读取HMI的地址
这样显示效果会有改善

网友:
工程可以禁止上传,那么你屏的工程就不会上传,系统参数设置中有工程文件密码,用户必须知道这个密码才能打开你的工程,威纶通屏在密码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现在V3.45软件很好用。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