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和2个Fx1n通讯连接问题

楼主(2011-02-12):
各位高工好:
MT506和2个Fx1n通讯连接问题
怎么设置1#PLC的站号和1#PLC的站号?
站号在PLC参数设置里面已经设置好之后
程序里面还用不用写,写的话会出现连接不上吗?
2#PLC的站号要不要在参数设置和程序里面写?
急急急!!!

网友:
MT506和2台FX1N通讯你应该使用了BD块吧,将PLC转成了485-2线的吧!

打开EB500程序,在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地址模式要改为“扩展模式”。

两台PLC一台设置为站号1,另一台设置为站号2。访问的时候就采用1#XXX,2#XXX的方式,XXX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