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12):
想问下2个 6100i和2个PLC能挂在同一个485网里面吗?。。如果能那个通讯要怎么设置!!

网友:
您好,如果你选择MT8000系列,可以轻松解决这样的问题。
MT8000系列两个触摸屏通过以太网络可以相互访问对方的PLC。

使用6100i系列,一般做法是这样。

一台 6100i两个485口接两种不同的PLC,还有一个串口可以预留给另一个触摸屏通过主从协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