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与HAIWELL(海为)PLC的驱动

楼主(2011-02-12):
请问能否提供6100I与海为PLC的通信驱动?在EB8000的驱动列表中找不到。我的邮箱:syl510129@126.com。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syl510129 在2009-10-11-16:43:02的发言:
请问能否提供6100I与海为PLC的通信驱动?在EB8000的驱动列表中找不到。我的邮箱:syl510129@126.com。谢谢!

海为是MODBUS协议,所以您可以在驱动中选择MODBUS RTU这个驱动。关于硬件连接可以根据屏和PLC的引脚定义自己做线。

楼主:
我就是因为用MODBUS RTU时地址转换不方便才向贵公司求助的,所以希望能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