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LV45WV 今天才接触,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2-12):
威纶:你好!
         今天才接触到这个品牌的触摸屏。请教版主几个问题。还请指教。
         在坛子里看了一会,了解到我所接触的触摸屏好像很古老,没有关系慢慢来。
         1. 此款触摸屏是否已停产。
         2.此触摸屏与电脑连接是否使用一根公母头9针串口线(此串口线是连接PLC与触摸屏的线)连接即可。(还是要使用485转232的转换器)
         3.此型号触摸屏使用什么软件编程和上下在程序。是否是EB500V274_080130

网友:
1.略
2.触摸屏和电脑连线是串口线,两个母头,屏785——电脑235,如果电脑没串口,可以买一个USB转232
3.是使用EB500V274_080130

网友:
二楼的EB500V274_080130如何使用的,装了后一打开时是英文的,那是什么的,能否说明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