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0转mt6056iv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在EB500中LW9000是RWI默认的地址偏移量地址,
在EB8000中RWI有没有默认的地址索引寄存器?
在宏指令中使用RWI时如何指定索引寄存器?
在EB8000中,可以直接勾选索引寄存器,但是为了兼容之前EB500中配方的传输功能,EB8000也提供了RWI+LW9000的方式来实现“配方资料”传输。这样,在设定“触发式资料传输”时,配方地址就选定为Local HMI的RWI寄存器,且不用勾选“索引寄存器”.  具体内容您可以参照EB8000使用手册的第十七章所讲。EB8000手册可以在下载中心下载。

网友:
在EB8000中,可以直接勾选索引寄存器,但是为了兼容之前EB500中配方的传输功能,EB8000也提供了RWI+LW9000的方式来实现“配方资料”传输。这样,在设定“触发式资料传输”时,配方地址就选定为Local HMI的RWI寄存器,且不用勾选“索引寄存器”.  具体内容您可以参照EB8000使用手册的第十七章所讲。EB8000手册可以在下载中心下载。

楼主:
多谢了,确实如此。
手册上看到的:
RWI
Example:
567
RW address=567+[LW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