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4T屏切换

楼主(2011-02-12):
第一次使用MT6104T的屏,有一个基本功能不知道怎么做。
直接的画面,即点击按钮直接切换到另一画面,即:点击主画面上的某个钮,直接切换到画面20.

网友:
以下是引用zhongen 在2009-10-21-18:03:13的发言:
第一次使用MT6104T的屏,有一个基本功能不知道怎么做。
直接的画面,即点击按钮直接切换到另一画面,即:点击主画面上的某个钮,直接切换到画面20.
使用功能键可以实现此功能。

楼主:
谢谢!以前没注意到此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