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

楼主(2011-02-12):
用EB8000制作的MT6070工程,怎样转换到MT6070iH上???

网友:
首先,6000 8000系列屏的工程文件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受分辨率的限制;针对您所提出的6070问题,包括所有屏系列之间的转换都可以进行如下操作:EB8000软件的编程界面---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HMI类型,选择您想转换的触摸屏型号,点击确定(如果弹出调整框,都要勾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