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打印机的一点意见

楼主(2011-02-12):
现在USB打印机打印A4纸的话,最多只能打印到A4纸的一半,无法打印整张A4纸。
如此一来,非常不方便。
希望以后能有所改善。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或者你试试打印机选项附近的“打印窗口缩放比例”这个功能,选择200%试试看!

楼主:
不能缩放的,我现在打印整个画面时都己经是缩放了300%了,打出来也只有整张A4纸的一半呀。
再说了,A4纸的比像跟触摸屏也不成正比呀,
以10.4寸为例,10.4的画面是640*480,而A4纸却不一样,若能设定画面超出平常的640*480的话,画面就会大起来,若是屏显示不了,可以在两侧加窗口浏览条呀,像WINDOWS一样,
详细情况,可以参见考一下MCGS的嵌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