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图库

楼主(2011-02-12):
MT6056I已经编好的程序换了台电脑就找不到之前自定义的图库,请问是怎么回事。编程软件里面找不到导出图库的地方,项目文件里面又没有包含图库,难道图库只能在一台电脑上使用?以后也用不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jenghiz 在2009-10-25-12:00:22的发言:
MT6056I已经编好的程序换了台电脑就找不到之前自定义的图库,请问是怎么回事。编程软件里面找不到导出图库的地方,项目文件里面又没有包含图库,难道图库只能在一台电脑上使用?以后也用不了?

工具---压缩 可以将工程文件压缩成CMP格式,之后将所压缩的文件拷入到新的电脑中,之后利用解压缩工具进行解压缩

网友:
你创建的图库在library文件夹里面,直接把原来电脑的这个文件夹考到新电脑的EB8000下将原来的library覆盖即可!

网友:
其实如果反编译xob文件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反编译也可以还原图库的,楼主试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