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MT506LV45WV

楼主(2011-02-12):
MT506LV45WV不能上下载请教
我的MT506原先是有程序的,后来通过了解制作了一根编程线。接通后点击了下载,屏幕上就闪了一下。(下载进度条不走)。关闭电源后重新启动画面就显示调节对比度与亮度的菜单,还有触摸瓶的参数。原有的程序没有了。再后来就下载其他程序可是屏幕只显示“12:Read Data At:101fe00 Bytes, “NUMber is:256 ” 进度条不动。而且会显示can"t pen bin file.  要是点击upload触摸屏显示同样的情况。进度条不动。后来换了台电脑

网友:
这可能是你线制作的有问题。download是从电脑到HMI,upload是从HMI到PC。

网友:
触摸屏和电脑连线是串口线,两个母头,屏785——电脑235,如果电脑没串口,可以买一个USB转232

楼主:
总算是找到问题了,原来是程序编写有问题,不能打开bin文件。
不过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我编辑一个简单的“位状态切换开关”下载到屏里,运行后看不到我编的“位状态开关”按钮。为证明我编写是否正确我在“位状态切换开关闭”下面编辑了三个“数值显示”窗。分别是秒,分,时。下载后屏上能显示时钟但是还不能显示“位状态切换开关闭”按钮。不知这是什么问题。请帮忙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编写的位状态开关按钮的地址是哪上面的,如果是PLC上的,必须与必须相连才能显示。还有在位状态按钮,双击,会出现属性窗口,选择图形,使用向量图,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
好的,要连接plc阿.我在看看.谢谢!
还是不行啊!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224xp的plc  按照说明书触摸屏165--385PLC还是不行。不知都是屏的设置还是通讯线搞错了。请帮忙纠正我一下。

楼主:
我連接了plc還是沒有顯示.觸摸屏型號;MT506LV45WV  我按照說明書製作了通訊電纜還是不沒有顯示. 請板主指教此型號的屏與西門子s7-200  224 的PLC如何製作連接線.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