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 批量比较

楼主(2011-02-12):
我想用宏指令做一个 批量比较

PLC
D350 D351 D352 D353 D354 D355
同PLC
D450 D451 D452 D453 D454 D455
里的数据相比较
等于的话就输出    Y0
不等于的话就输出 Y1
还有请问
置位Y0后,宏指令用什么指令使Y0复位。
望高手回复

网友:
以下是引用huangxiang 在2009-10-27-10:45:05的发言:
我想用宏指令做一个 批量比较

PLC
D350 D351 D352 D353 D354 D355
同PLC
D450 D451 D452 D453 D454 D455
里的数据相比较
等于的话就输出    Y0
不等于的话就输出 Y1
还有请问
置位Y0后,宏指令用什么指令使Y0复位。
望高手回复

1、建议使用PLC内部较的功能实现。如果非要使用宏指令的话,

网友:
对,批量比较的话确实在PLC里做比较容易,宏指令写起来麻烦。

就连输出Y0,我觉得用PLC做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