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56i触摸屏使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啊?

楼主(2011-02-12):
第1次使用6056i  ,采用USB 方式下载,请问使用哪个版本的软件是对的?
昨天下了个V3。00的,下载后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以在网站【下载中心】下载3.30版。
EB8000系统参数设置里“字体”添加常用字体,中文文字选择中文字体,编译时建立字型档,下载时勾选字型档案。

一些设置是默认勾选的,你可以检查一下。都正确的话就不会出现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