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启动窗口按钮屏蔽

楼主(2011-02-12):
我正在用一台6100i的触摸屏,想要实现用plc控制该快速启动按钮的现实与隐藏,怎么做?忘高手指教!

网友:
以下是引用andy_fang 在2009-11-1-10:12:36的发言:
我正在用一台6100i的触摸屏,想要实现用plc控制该快速启动按钮的现实与隐藏,怎么做?忘高手指教!
在位状态元件的安全属性中,勾选 开启/关闭,并勾选 关闭时隐藏,从而用PLC地址控制其显示和隐藏

楼主:
哥们 你意会错了 我说的是快速启动窗口的快捷按钮

网友:
以下是引用andy_fang 在2009-11-2-21:48:16的发言:
哥们 你意会错了 我说的是快速启动窗口的快捷按钮

你说的是快选窗口吧
首先如果手动控制的话是 系统保留字 LB9013,如果用PLC控制的话,需要用宏指令。宏指令检测那个PLC地址的位状态,同时用PLC控制触发一次这个宏,一旦条件满足再去触发LB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