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资料取样

楼主(2011-02-12):
我利用资料取样储存在HMI上,现在我要用一个U盘导出存在HMI上的历史数据如何操作?

网友:
以下是引用copu1 在2009-11-2-11:00:28的发言:
我利用资料取样储存在HMI上,现在我要用一个U盘导出存在HMI上的历史数据如何操作?

触摸屏启动之后,插上U盘,会自动弹出对话框,之后选择UPLOAD,选择HISTARY,之后选择上传。资料需要借助EB8000工具EASYCONVERTER进行转换,生成CSV格式的文件。如果有疑问请随时与我们客服联系。感谢支持我们的产品。

网友:
也可以设计一个备份物件, 储存位置选择USB 1或USB 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