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想用维纶触摸屏,西门子s7-200plc,西门子4模拟量模块采集数据。每次采集4个量,共采集16次(不同的量),我想问一下是否可以用维纶触摸屏编一个实用表格。其中包括表头及表格固定部分,每次采集的量经plc处理后填到触摸屏的表格中(固定的相应位置)顺序填,填完8组数据。再在另外的位置填其余8组数据,原来8组竖填,后来8组左右填。最后接打印机打印,直接报表。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swzh 在2009-11-5-20:55:04的发言:
我想用维纶触摸屏,西门子s7-200plc,西门子4模拟量模块采集数据。每次采集4个量,共采集16次(不同的量),我想问一下是否可以用维纶触摸屏编一个实用表格。其中包括表头及表格固定部分,每次采集的量经plc处理后填到触摸屏的表格中(固定的相应位置)顺序填,填完8组数据。再在另外的位置填其余8组数据,原来8组竖填,后来8组左右填。最后接打印机打印,直接报表。请问可以实现吗?

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