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问题急 在线等

楼主(2011-02-12):
威伦屏MT6070IH和松下PLC通讯,设备运行过程中,突然中断通讯,显示和PLC连接不上,请问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屏的口或PLC口烧坏了??或者线出问题了?我没去现场,听他们讲COM灯还在亮着,我更搞不懂了,不是通讯不上的话COM灯不会亮吗?望高手们赐教

网友:
以下是引用cs110 在2009-11-7-15:24:44的发言:
威伦屏MT6070IH和松下PLC通讯,设备运行过程中,突然中断通讯,显示和PLC连接不上,请问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屏的口或PLC口烧坏了??或者线出问题了?我没去现场,听他们讲COM灯还在亮着,我更搞不懂了,不是通讯不上的话COM灯不会亮吗?望高手们赐教
有可能是屏蔽线的问题,建议您将屏蔽层的一端接地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