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ET8000软件3.30版本问题?

楼主(2011-02-12):
安装了新的3.30版本的软件代替了原来的3.20发现元件群组后如果双击打开群组出现程序内存出错.系统XP补丁SP2分别在笔记本和台式机测试了.都有这个问题.取消群组后无问题.这样看还不入原来3.20版本呢?可惜你不能提供原来版本的下载了.

网友:
我用MT6056i触摸屏编辑数值输入元件;数值显示元件,下载后屏中无显示;下载其他画面有显示。是否得与PLC连接才有显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8 17:54:22编辑过*

网友:
以下是引用zhongzipo 在2009-11-8-17:06:50的发言:
我用MT6056i触摸屏编辑数值输入元件;数值显示元件,下载后屏中无显示;下载其他画面有显示。是否得与PLC连接才有显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8 17:54:22编辑过*

您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6000和8000系列的屏有这样的特点,这是为调试过程中某些元件的通信有问题时,方便找问题所在

楼主: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
以下是引用nylyt 在2009-11-8-11:56:25的发言:
安装了新的3.30版本的软件代替了原来的3.20发现元件群组后如果双击打开群组出现程序内存出错.系统XP补丁SP2分别在笔记本和台式机测试了.都有这个问题.取消群组后无问题.这样看还不入原来3.20版本呢?可惜你不能提供原来版本的下载了.

实在不行,您的群组功能在3.3版本上重新做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请问MT6056i怎样才能上载程序,程序是在另一台电脑编辑下载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9 17:09:07编辑过*

网友:
"安装了新的3.30版本的软件代替了原来的3.20发现元件群组后如果双击打开群组出现程序内存出错.系统XP补丁SP2分别在笔记本和台式机测试了.都有这个问题.取消群组后无问题.这样看还不入原来3.20版本呢?可惜你不能提供原来版本的下载了. "

麻烦留下你的mail, 或等今天稍晚下载新的软件

网友:
3.32也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