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数据显示元件

楼主(2011-02-12):
显示资料取样下来的数据:
设置资料取样下面记录数据共30项,调用历史数据显示却显示不出21项到30项的数据只能选择0-19通道,请教达人!

网友:
以下是引用copu1 在2009-11-8-17:02:42的发言:
显示资料取样下来的数据:
设置资料取样下面记录数据共30项,调用历史数据显示却显示不出21项到30项的数据只能选择0-19通道,请教达人!

最大的通道数是20

楼主:
真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