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新手联机问题没解决,不甘心呀!!!

楼主(2011-02-12):
有随机一台mt506tv和三菱plc,现plc坏了,我公司大量使用omron plc,打算换配和omron cpm2a配置。照说明自作pt785——pc235和pt235——plc329 4-5两条数据线,(用八芯线两根两根并接,余两条未用) 但一直未连上机: .1,屏开机原程序上显plc no respons
连上plc线后,omron cpm2a comm 灯约每秒闪烁,屏仍显plc no response.  2,电脑不能下载程序到屏,插上和拔下连线一样进度条没有,然后显communi ction

网友:
以下是引用GFHXWZ 在2009-11-8-23:21:38的发言:
有随机一台mt506tv和三菱plc,现plc坏了,我公司大量使用omron plc,打算换配和omron cpm2a配置。照说明自作pt785——pc235和pt235——plc329 4-5两条数据线,(用八芯线两根两根并接,余两条未用) 但一直未连上机: .1,屏开机原程序上显plc no respons
连上plc线后,omron cpm2a comm 灯约每秒闪烁,屏仍显plc no

楼主:
请告诉我打哪个电话?

网友:
呵呵  可能是你屏里面的参数设置还是原来的三菱PLC  没有改为欧姆龙PLC吧

网友:
哈哈  果然是新手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