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 5WV请问是用的什么软件,跪求.

楼主(2011-02-12):
MT506MV 5WV请问是用的什么软件,还有操作方式,最近要换一台一样的.原来那台的内部程序想复制到新的一台.又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帮帮忙.小弟万分感激.QQ165607093.电话13819523454.邮箱kyzyg-023@163.com

网友:
以下是引用kyzyg-023 在2009-11-9-8:44:27的发言:
MT506MV 5WV请问是用的什么软件,还有操作方式,最近要换一台一样的.原来那台的内部程序想复制到新的一台.又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帮帮忙.小弟万分感激.QQ165607093.电话13819523454.邮箱kyzyg-023@163.com

1、使用EB500软件
2、上传下载线两头为九针母头,引脚连接方式: PC 235----HMI 785
3、可以利用以上的两个

楼主:
1、使用EB500软件
2、上传下载线两头为九针母头,引脚连接方式: PC 235----HMI 785
3、可以利用以上的两个条件将程序上传(UPLOAD)到电脑,得到.EOB文件,之后将这个文件下载(DOWNLOAD)到另一台电脑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9 8:55:00编辑过*
大哥.您好人做到底,告诉我具体操作方式吧.是不是和PLC读出程序和写入程序一样呢.

楼主:
还有打开软件以后弹出来一个对话筐,显示好几排,该选第几个?进去以后没有这个型号的触摸屏,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写程序进去是不是在"元件"里面的"数据传送"而读程序出来是不是在工具里面的"下载"?

网友:
我的是MT500    M506   用什么软件呀  是一个软件吗  下载里面用哪个呀EB500V_V274      EB500V_V262   都可以吗   下载线 你们有卖的的吗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