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解答

楼主(2011-02-12):
uploap是电脑写到触摸屏还是触摸屏下载到电脑.
download呢.?为什么两个点后都会弹出窗口.怎么选择?谢谢解答

网友:
以下是引用kyzyg-023 在2009-11-9-11:20:13的发言:
uploap是电脑写到触摸屏还是触摸屏下载到电脑.
download呢.?为什么两个点后都会弹出窗口.怎么选择?谢谢解答
uploap是触摸屏到电脑.
download电脑写到触摸屏

楼主: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09-11-9-12:53:53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kyzyg-023 在2009-11-9-11:20:13的发言:
uploap是电脑写到触摸屏还是触摸屏下载到电脑.
download呢.?为什么两个点后都会弹出窗口.怎么选择?谢谢解答
uploap是触摸屏到电脑.
download电脑写到触摸屏
那点uploaD弹出的窗口意思是叫建立一个文件吗?随便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