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的几个问题,麻烦技术工程师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1-02-12):
1)开机怎么那么慢啊?能不能快一点?我不用那么多功能,我只想按几个按钮,显示几个参数.
2)做了几个复归型按钮,怎么有时候按下去,我手松开了,不会复位的?不是程序问题,软件版本也是最新的.
开机真是太慢了!!!!!

网友:
开机速度会尽量提升, 未来会先加上进度条

做了几个复归型按钮,怎么有时候按下去,我手松开了,不会复位的 ?

应该不致于有这种现象,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技术人员看看

网友:
这个要看一下程序了

网友:
不要吓我啊,开机要几秒钟,麻烦告诉我。

网友:
晕 不会复位 那是设置问题 应该  看看你的开关原件设置 是不是切换开关 是的话就不会复位了
关于开机速度慢的话 我也是客户 这个问题很要命 我们公司设备设定了开始报警蜂鸣器响 现在开机很慢 哪报警声要开机好了才能进去触摸屏消除 郁闷
但这也没办法 6000和8000系列的带操作系统的 就像家里电脑一样 开机是会有一段时间 希望威纶公司能尽快克服

网友:
以下是引用july771144 在2009-11-23-12:52:49的发言:
晕 不会复位 那是设置问题 应该  看看你的开关原件设置 是不是切换开关 是的话就不会复位了
关于开机速度慢的话 我也是客户 这个问题很要命 我们公司设备设定了开始报警蜂鸣器响 现在开机很慢 哪报警声要开机好了才能进去触摸屏消除 郁闷
但这也没办法 6000和8000系列的带操作系统的 就像家里电脑一样 开机是会有一段时间 希望威纶公司能尽快克服
没有试过就不要乱说

网友:
复位键的问题确实存在,和工作温度有关系。如果工作温度太低的话,就会出现复位键不能复位的现象。有待解决。

网友:
我的6056i开机时间大约25秒。觉得好慢啊

网友:
6100i开机更为慢,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

网友:
有时复归型按钮,地址是PLC的地址,在低波特率环境下可能会出现不复位的情况。
建议采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提高波特率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