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B文件修改

楼主(2011-02-12):
我在原来的MT506上面读出来一个EOB文件.怎么转换才能修改呢?请教
打开EB500软件——工具——反编译,找到这个EOB文件反编译打开就好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kyzyg-023 在2009-11-17-8:48:34的发言:
我在原来的MT506上面读出来一个EOB文件.怎么转换才能修改呢?请教
EB500软件中,工具---反编译,将EOB文件转换为.EPJ格式的文件,之后打开这个EPJ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