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4T负数的显示

楼主(2011-02-12):
用MT6104T在数值显示时怎样显示负数?

楼主:
急求负数的显示方法,请指点。

网友:
设置显示原件为32位的浮点数应该可以的吧  我试过压力的显示就可以
41271981 加群 共同进步

网友:
使用16bit-signed或32bit-signed,signed就表示有符号,+或—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