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T6070iH要同两台松下FP-X的PLC联接

楼主(2011-02-12):
一MT6070iH要同两台松下FP-X的PLC联接,不知能不能联,怎么样实现三方数据互访。

网友:
好像有相关的资料下载

网友:
可以,6070IH有三组串口,可以同时接三台不同协议的设备,两台FP-X是没问题的

楼主:
mt6000的说明书上好像没说到关于一屏多机的问题。是否请版主给点资料或例程。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给我回复呢
技术支持有点让我寒心

网友:
可以连,用两条线就好了

网友:
在系统参数设定增加plc1,再增加plc2是提示com1已用,不能加第二台,如何增加第二台?

网友:
以下是引用jyq102322 在2009-12-8-19:05:29的发言:
在系统参数设定增加plc1,再增加plc2是提示com1已用,不能加第二台,如何增加第二台?

因为我们的屏最多支持三个串口,您已经增加了一个使用COM1口的PLC,屏COM1口已经被占用,所以您新增的PLC要使用其他的口,比如COM2或者COM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8 21:00:48编辑过*

网友: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09-12-8-20:59:25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jyq102322 在2009-12-8-19:05:29的发言:
在系统参数设定增加plc1,再增加plc2是提示com1已用,不能加第二台,如何增加第二台?

因为我们的屏最多支持三个串口,您已经增加了一个使用COM1口的PLC,屏COM1口已经被占用,所以您新增的PLC要使用其他的口,比如COM2或者COM3
                  ——

楼主:
总是提示相同的名称已经存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版主能否告知一屏多机该怎么弄?我现在在编屏的程序,一个屏两个松下机,用6070iH,应该可以的,但不能通讯。希指点指点!我的邮箱是6727113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