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值输入小数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用数值输入按钮做一个小数的输入,例如量程范围为0.2-1.3,那么弹出来的小键盘上的量程显示为0-1.
以前在500的触摸屏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设定量程为20-130,整数位数1位,小数位数为2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6056的屏就不行,请问应该如何操作??
数字格式使用32bit-float看看

网友:
数字格式使用32bit-float看看

楼主:
我用的就是32bit-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