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启触摸屏如何组态?

楼主(2011-02-12):
我把MT500的程序转换成了6056的,但是原来可以实现的重启触摸屏按钮到了6056里就不能用了,请问应该如何组态,可以按一下按钮就能重启呢?
是的,因为系统寄存器的地址不一样了,6056要使用LB9047和LB9048配合起来使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问题都没人来回答,强烈抗议哦~

网友:
以下是引用sissiwang 在2009-11-23-16:13:47的发言:
我把MT500的程序转换成了6056的,但是原来可以实现的重启触摸屏按钮到了6056里就不能用了,请问应该如何组态,可以按一下按钮就能重启呢?
您好,您可以使用一个位状态设置开关,在其属性对话框中勾选系统寄存器,之后在设备类型的下拉菜单中软件提供了系统保留字,其中LB9047可以作为重新启动屏的按钮控制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