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条宏指令同时发送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现在想同时发送2条宏指令,宏指令的触发方式为使用“位状态设置元件”属性的开关类型为“周期切换开关”,一个间隔1秒,一个间隔0.5秒。通信方式为485.

网友:
以下是引用wanshiwch 在2009-11-24-10:49:40的发言:
我现在想同时发送2条宏指令,宏指令的触发方式为使用“位状态设置元件”属性的开关类型为“周期切换开关”,一个间隔1秒,一个间隔0.5秒。通信方式为485.
可以将两个触发元件叠加在一起

楼主: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09-11-24-12:24:52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wanshiwch 在2009-11-24-10:49:40的发言:
我现在想同时发送2条宏指令,宏指令的触发方式为使用“位状态设置元件”属性的开关类型为“周期切换开关”,一个间隔1秒,一个间隔0.5秒。通信方式为485.
可以将两个触发元件叠加在一起

楼主指的是将2个宏指令合并?可是我们的每条宏指令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