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6070IH能否直接跟三菱变频连接,具体怎么连和控制以及设置的方法,请详细说一下或者给相关的资料和程序看一下好吗,谢了
我有一段这样的程序,但是我看不太明白,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我边的几台全部改过来直接控制,我把这段程序发过去给你们看看好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ysq316557 在2009-11-28-22:28:00的发言:
请问6070IH能否直接跟三菱变频连接,具体怎么连和控制以及设置的方法,请详细说一下或者给相关的资料和程序看一下好吗,谢了
我有一段这样的程序,但是我看不太明白,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我边的几台全部改过来直接控制,我把这段程序发过去给你们看看好吗

您要确定这款变频器的协议,一般情况下很多变频器采用MODBUS协议,MODBUS协议我们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