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 程序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2):
之前用过这个型号的机,已经做了好几个项目了,通信下载都很顺利,最近出现下载问题
有三种情况,
第一,提示 选的择正确的机型,此时,在参数设置里面再次选择该型号的,再下载,就能下载,但下载结果同第三种情况一样,
第二,提示检查密码和USB连接线,此时只需要重新插一次就可以下载,下载结果同第三种情况一样,
第三,下载能进行,但是会有很多错误,字体不能正确载入。然后屏上面看不到显示。

上面三种情况每次下载都存在,

请指教,急等

有怀疑过是软件问题,重装过一次系统了,还有软件的版本用的是EB8000 3.3

网友:
以下是引用liyongcj 在2009-11-29-20:23:39的发言:
之前用过这个型号的机,已经做了好几个项目了,通信下载都很顺利,最近出现下载问题
有三种情况,
第一,提示 选的择正确的机型,此时,在参数设置里面再次选择该型号的,再下载,就能下载,但下载结果同第三种情况一样,
第二,提示检查密码和USB连接线,此时只需要重新插一次就可以下载,下载结果同第三种情况一样,
第三,下载能进行,但是会有很多错误,字体不能正确载入。然后屏上面看不到显示。

上面三

网友:
用的台式机下载还是笔记本下载?
线是带屏蔽和铜网隔离的吗?

网友:
是字体设置的问题。
软件不支持,你可选楷体。你的情况我经历过,换楷体就好了。

网友(2012-06-12):
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 我也是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可惜没有回答 楼上 说的是字体问题 可不单单是字体出现了问题啊 是出现很多错误的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换用质量好的屏蔽线下载。

网友(2013-09-16):
我也是第三个问题好多错误,字体不能载入,各位大大解决的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版本太老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系统本身问题,好像WIN7问题多一些。

网友:
win7系统的字体文件跟XP的不一样也会导致这问题,感觉这个编程软件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