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12):
技术你好,
我用的是贵公司MT8100IV的屏,通过RS485 4W和OMRON PLC CP1H连接,通过以太网和电脑连接,因速度太慢,将屏和PLC通讯波特率改大后,出现无法用以太网和电脑连接的问题   电脑中安装软件是MT8100IV的编程软件

楼主:
如何解决?是路由器的问题?网口可以设置?

网友:
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触摸屏是做什么呢?组态软件监控还是穿透通信?速度太慢是指电脑上显示速度慢还是触摸屏显示速度慢呢?

楼主:
电脑上和屏的显示都慢    PLC的反应也慢

为了坐在家里控制现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1 21:58:34编辑过*

楼主:
电脑上安装的是屏的编程软件  不是其他组态软件监控  也没用穿透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