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SV4EV 咨询

楼主(2011-02-12):
各位大侠好,我是新手,请问MT506SV4EV用的那款软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数据线何处可以买到,如果自制,怎么做,谢谢

楼主:
以下是引用nesc 在2009-12-8-9:27:01的发言:
各位大侠好,我是新手,请问MT506SV4EV用的那款软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数据线何处可以买到,如果自制,怎么做,谢谢
用的是eb500,在www.weinview.cn可以下载,数据线跟其他500系列的屏都是一样的,线序是pc235-----hmi785

[/quot谢谢大侠,不过本人使用的是惠普笔记本,只有USB没有RS232怎么办
再次感谢你

网友:
以下是引用31368 在2009-12-13-9:33:2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nesc 在2009-12-8-9:27:01的发言:
各位大侠好,我是新手,请问MT506SV4EV用的那款软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数据线何处可以买到,如果自制,怎么做,谢谢
用的是eb500,在www.weinview.cn可以下载,数据线跟其他500系列的屏都是一样的,线序是pc235-----hmi785

[/quot谢谢大侠,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