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系列的一机多屏问题

楼主(2011-02-12):
500的手册上有介绍一机多屏的问题,那么6000的一机多屏该怎么设置呢?相互间的连线又怎么做呢 ?

网友:
以下是引用泉水叮咚 在2009-12-6-13:16:27的发言:
500的手册上有介绍一机多屏的问题,那么6000的一机多屏该怎么设置呢?相互间的连线又怎么做呢 ?

如果是一机双屏,那么可以使用主从协议;如果是一机多屏,建议使用网络通信,即使用8000系列的网络功能。

楼主:
谢谢,这在手册里怎么没有介绍呢?500的手册做的不错,8000的手册印刷的要多烂有多烂,电子版的还不全,就这功能怎么没介绍,看发的资料应该有更全的电子版说明书,怎么网站里也下不到?

网友:
那么6000的一机多屏该怎么设置呢?
在主机上可以添加一个master slave server的设备,从屏上添加远端的plc,需要的话,我可以吧相关的资料发给你。
相互间的连线又怎么做呢 ?
通信线 如果你是用232的话 就是T-R R-T 是485就设置—对— +对+,在软件里面设置相应的端口。

麻烦发一份资料给我!谢谢!wngja@vip.qq.com

网友:
以下是引用nesc 在2009-12-8-12:42:10的发言:
那么6000的一机多屏该怎么设置呢?
  在主机上可以添加一个master  slave  server的设备,从屏上添加远端的plc,需要的话,我可以吧相关的资料发给你。
相互间的连线又怎么做呢 ?
   通信线 如果你是用232的话 就是T-R   R-T  是485就设置—对—  +对+,在软件里面设置相应的端口。

可以发一份资料给我不!急用!wngja@vip.qq.

网友:
我是新手,能否也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能否也发一份给我?xinwei0729@126.com,谢谢!

网友:
解除威纶触摸屏密码QQ:903163255

网友:
正在被困扰,请给我一份吧,谢谢

网友:
正在被困扰,请给我一份吧,谢谢,邮箱zcl737@163.com

网友(2013-06-23):
TK6070IH 的COM2口用4852w 连接S7-200,COM1口添加了master  slave  server的设备,9600波特率,
另有副屏TK8070IH,COM1口添加远端的plc,  画面设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为Q0.1,通信不上啊,切换开关显示不出来,也不提升通信中断, 估计还是通信不了啊,请版主解决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