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想在触摸屏显示倒计时,跟三菱PLC连接,比如在触摸屏里数值设定寄存器为D200,同时做个数值显示按钮显示D200的当前值,但是当D200运行时数值显示只能显示设定值而不能显示当前值。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急死了,其它品牌的触摸屏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比如是一分钟到计时,D200 就输入60,在指定的触摸屏窗口上就建一个位状态设定,输出地址M0,选择窗口打开是M0为ON,程式上写一条指令。LD M0   AND M8013  应用指令DDECP D200  用来到计时一分钟,到计时为0,  LD M0  触点比较指令AND=D200 K0 OUT输出你要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ruisda 在2009-12-8-19:12:05的发言:
我想在触摸屏显示倒计时,跟三菱PLC连接,比如在触摸屏里数值设定寄存器为D200,同时做个数值显示按钮显示D200的当前值,但是当D200运行时数值显示只能显示设定值而不能显示当前值。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急死了,其它品牌的触摸屏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8 20:56:29编辑过*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原来跟三菱PLC连接

网友:
不用萝卜头的东西就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