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帮忙写几个程序吗?[求助]

楼主(2011-02-12):
问下,想做这个:8000IV的屏
1:就是通过PLC的一个M,然后让屏弹出一个文字的提示窗口应该怎么做?
2:怎么添加一个变频器的地址?屏COM1连接PLC,屏COM3连接ABB变频器。屏上对变频器的连接口怎么设置?
3:怎么添加给屏增加亮度的按钮和权限等级密码输入的按钮?
可以写这个程序发到邮箱:ruky3668888@163.com

网友:
以下是引用ruky3668888 在2009-12-11-12:32:53的发言:
问下,想做这个:8000IV的屏
1:就是通过PLC的一个M,然后让屏弹出一个文字的提示窗口应该怎么做?
2:怎么添加一个变频器的地址?屏COM1连接PLC,屏COM3连接ABB变频器。屏上对变频器的连接口怎么设置?
3:怎么添加给屏增加亮度的按钮和权限等级密码输入的按钮?
可以写这个程序发到邮箱:ruky3668888@163.com

请与我联系,010-588

网友:
在事件登陆里先设定好要显示的文字和出发地址 然后通过报警元件或者事件显示元件就可以了
1.用“直接窗口”这个控件做

2.根据管脚定义做,com3的485是6-,9+。6-接变频器的负,9+接变频器的正

3.背光灯亮度点击屏右下角的<号,进入system setting设置。

密码按照 www.weinview.cn 里下载中心,密码的范例制作

网友:
1.用“直接窗口”这个控件做

2.根据管脚定义做,com3的485是6-,9+。6-接变频器的负,9+接变频器的正

3.背光灯亮度点击屏右下角的<号,进入system setting设置。

密码按照 www.weinview.cn 里下载中心,密码的范例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