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1-02-12):
MT6070ih如何实现控制PC,成为PC控制端,如何连接?
也就是说一头连接控制PC的简单操作,另一边控制PLC动作。
那位高手有办法?呈请赐教~~~~

楼主:
在触摸屏上能显示PC端的图像吗?
可能性不高哦~~~

网友:
如果PC端不运行MT8000软件,不能直接访问PC端的任意其它文件,这样需要PC端上位软件的支持才行。例如,PC端作为Modbus server端,触摸屏作为modbus RTU,通过读写控制,让PC做相应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