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T506L 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是MT506LV45WV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点击后自动触摸屏重启现象,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另外我点击打开EasyBuilder程序下PLCAddressView却没有反应无法打开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您好 !对于您说的问题,您可以致电400-888-0872寻求技术支持。
请你打开编程软件,查看“版主——关于”看看你的软件什么版本的,这个很重要!
如果eview的软件用在weinview上,我们不保证不会出问题

网友:
请你打开编程软件,查看“版主——关于”看看你的软件什么版本的,这个很重要!
如果eview的软件用在weinview上,我们不保证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