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请问MT6000系列哪种屏支持微型打印机

楼主(2011-02-12):
请问MT6000系列哪种屏支持微型打印机(可以直接屏幕打印,不是宏打印功能那种)?而且支持数据U盘存储功能?能否给个打印机型号?谢谢
6070IH,6100I都支持微打的!
推荐使用讯普的微打!

网友:
请你打开编程软件,查看“版主——关于”看看你的软件什么版本的,这个很重要!
如果eview的软件用在weinview上,我们不保证不会出问题

网友:
以下是引用pw341 在2009-12-17-17:00:16的发言:
请问MT6000系列哪种屏支持微型打印机(可以直接屏幕打印,不是宏打印功能那种)?而且支持数据U盘存储功能?能否给个打印机型号?谢谢

发了一些资料给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有需要我再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