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2-12):
我公司刚买来一台MT6100I触摸屏,我做工程画面时遇到几个问题,一 ;一个数值输入元件怎样才能同时对多个数据存储器同时输入相同数值.比如DM0001,DM0002.二;在压机冲压次数上怎样才能输入多少次,在一分钟就工作多少次,比如在屏上输入10次,压机循环一次就用时6秒,写入DM为60,压机就每分钟冲压10次,10.1次又怎么做,望各位高手指教. 我的邮箱是luoyongzhong9611@hoo.com.cn

网友:
一个数值输入元件怎样才能同时对多个数据存储器同时输入相同数值
在PLC里用多点传送指令就行了
在压机冲压次数上怎样才能输入多少次,在一分钟就工作多少次
用计数器来做,触摸屏设定计数的次数